HP V3000 SHIBA人为故障一例

楼主(2011-04-19):
这个电脑大家都知道.是北桥GO6150容易坏,确实是这样.
拿到该机器的时候,已经被二修甚至3修了.D壳被打了N多的散热孔,拆机发现,北桥也加焊过.而且芯片已经起泡了.

加电测试,到0.6就不动了.装不装内存都这样.不加CPU的时候0.4左右.

判断没跑U.但6150已经起泡了.先换一个6150.装上后,故障依旧跑0.6就不动了

测试卡跑00.

仔细查看板子,发现6150周围的电容电阻都有点移位,好像是以前维修的时候,不小心动过的.
量R54电阻两端的电压.0V,看来找到故障了.

测R54 的2D5V_S0没电压 ,R78两端有.正常,看来电压是产生了.只是.R54没有电压而已

仔细测量,发现R54居然没有和C84相通的脚.原来上次维修的,把R54和C84装错了.

R54装到图纸上两个1脚,而C84装到两个2脚上,难怪没电压.

装回原位,上电,一直跑到1.3几,接屏亮了.

虽然电脑是修好了.但还是好奇,+2.5V_PLLHTCPU这个信号是控制CPU什么的啊?

网友:
可能是个总线的上拉信号吧  我也不是很清楚啊

网友:
--------我也同意楼上的观点,从英文缩写方面看,确实是给CPU某些信号做上拉用的

网友:
经过R45是吧电压拉低还是拉高呢

网友:
前两天修到ECS C51不跑码的板也是无这个电压造成的,我的理解是一个供电

网友:
这个2.5V 是北桥发出来给CPU的,  我个人理解是,

相当于英特尔的VCCVID电压一样, 供参考

网友:
+2.5V_PLLHTCPU
个人认为是:PLL是锁相环   HTCPU是超线程CPU
连起来的意思应该为:超线程CPU的锁相环部分的供电即+2.5V

网友:
这个买块主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