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升级攻略全书

楼主(2011-04-19):
现在的软件和游戏真是越来越大了,动不动就要几G的空间,而且网上又有数不清的精彩电影和动听音乐,所以自己几十G的硬盘渐渐显得有些不够用了,升级硬盘就成了当务之急。不过对于品牌机用户来说,升级硬盘还有一些需要大家注意的地方,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谈谈关于品牌机硬盘升级的问题。
一、多大的硬盘才需要升级
  品牌机的硬盘是属于整台电脑中比较保值的硬件,其配置的硬盘也都属于当时的主流配置,一般不会让硬盘成为整个系统中的瓶颈,所以笔者的建议是,如果硬盘容量低于40G,或者硬盘的最高传输模式低于主板所能支持的最高传输模式,如硬盘的最高传输入模式为ATA66,而主板所支持的最高传输模式为 ATA100,这时升级硬盘的效果较好。
二、是单硬盘还是双硬盘
  很多朋友在升级硬盘的时候,大家往往对是仅仅使用新硬盘,还是将新硬盘与原先的旧硬盘组成双硬盘系统而犹豫不决,其实这两种方案各有各有优点,大家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作出选择。
  首先对于很多采用迷你机箱的品牌机来说,由于它们的机箱体积较小,有很多都只留下了一个硬盘位,这种情况下就只能将旧硬盘拆下,安装新硬盘。
  而另一些迷你机箱虽然也留下了两个硬盘位,但是由于现在硬盘的发热量都比较大,如果在两个硬盘位上都安装硬盘,就会造成硬盘的散热空间过小,再加上迷你机箱本身的散热性就不算理想,这样势必会造成硬盘的热量不畅,从而造成新硬盘因为温度过高而损坏。
  所以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无法使用双硬盘系统,而只能将原有硬盘更换掉,不过好在换下来的旧硬盘用来当作移动硬盘来使用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而有的品牌机的机箱本身就比较宽大,自身的散热性能又比较好,安装第二块硬盘之后也不会造成硬盘的散热不良,这种情况使用双硬盘系统是个比较好的选择。
  对于双硬盘系统来说,可以将新硬盘设备为引导盘,然后把系统安装到新硬盘上,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的提高系统的启动速度;也可以把系统的虚拟内存、IE的临时文件都设备到旧硬盘上,从而减少对新硬盘的读写次数。
  对于经常利用BT下载的用户,完全可以把BT的下载目录设置到旧硬盘上,等到下载完毕之后,再将下载的文件移动到新硬盘上,由于BT下载时需要频繁的读写硬盘,经过这样的设置之后同样可以有效的减少BT对于新硬盘的读写,从而延长新硬盘的寿命。
三、升级硬盘的常见问题
1、散热问题
  由于现在的新硬盘大部分都属于7200转,所以现在硬盘在机箱中成为发热量仅次于CPU的硬件,但是现在很少有机箱中会单独为硬盘安装一个散热风扇的,硬盘可能会由于温度过高而造成系统死机。
  有的朋友会想到为硬盘安装一个专用的散热风扇,但是在安装风扇时也要注意,不要选择那些震动较大的风扇,以免因为震动而造成硬盘损坏,其次是不要在机箱内安装过多的风扇,以免造成空气流动紊乱,反而影响散热。另外,在安装双硬盘时也要注意,一定要在硬盘留出一定的散热空间,以免造成散热不良。
  在这里,为大家介绍一个不用安装风扇,就可以加强硬盘散热的小技巧:首先我们准备一些散热硅胶,为了提高硅胶的导热性,还可以在硅胶中加入少许磨细的铅笔粉末,然后分别在硬盘与硬盘架接触的左右两个边上均匀的涂上硅胶,再将硬盘安装到硬盘架上。
  这样硬盘就可以在硅胶的帮助下通过与硬盘架的接触将热量传到机箱,再通过机箱把热量释放出来,如果硬盘与硬盘架的接触不太紧密,还可以找一个铝制易拉罐,用剪刀剪开后,再用砂纸打光,然后涂上硅胶,塞入硬盘与软驱架的空隙中就可以了。经过上述的处理之后,硬盘的温度就不会太高了。
2、电源问题
  现在的新硬盘由于是在7200转的高速度下运行,所以它们的功耗都比较大,这样升级硬盘之后,特别是双硬盘系统,对原先的老电源来说是个相当大的负担,很可能会由于原先电源功率不足,而引起硬盘出现读写错误的故障,从而造成系统蓝屏、硬盘发出异响,严重时甚至会造成硬件损坏。
  当遇到这种情况之后,如果是使用的双硬盘系统,可以尝试将原先的旧硬盘取下,然后再检查系统是否可以正常工作,如果仍然无法正常工作,就只能考虑更换电源了。一般情况下,一个300W电源就可以让两个以上的硬盘正常工作了。在更换硬盘的时候,要注意新电源是否可以安装到机箱里去。
3、主从盘的设置问题
  由于一般的主板上只有两个IDE接口,这样当我们要使用超过两个的IDE设备时,比如使用一个光驱再加上两个硬盘,这样只能在一个IDE接口上连接两个硬盘了,而这种情况下,就必须要利用硬盘上的跳线,来确定硬盘的主、从状态,从而让硬盘按照我们的设计的方案来运行。
  硬盘的主从盘跳线一般都设置在硬盘的电源线插孔和数据线插孔之间的地方,通常由三到四组跳线再加上一到两跳线帽组成,在硬盘正面或反面还印有主盘 (Master)、从盘(Slave)以及由电缆选择(Cableselect)的跳线方法,你可以随心所欲的设置将硬盘设置为主盘或者从盘。
4、无法识别硬盘全部空间的问题
  无法识别新硬盘的全部硬盘,是大家在升级硬盘时经常会碰到的问题,由于主板的BIOS的版本太旧,从而无法识别新硬盘的全部硬盘空间。解决这个问题的,一般有以下几种方法。
  首先可以将用主板的BIOS程序升级到最新版,提供对大硬盘的支持;如果找不到新的BIOS升级程序,也可以利用硬盘生产厂家提供的大容量硬盘分区工具对硬盘进行重新分区,并且接管BIOS对硬盘的控制,从而达到使用硬盘的全部容量的目地。
  另外还有一个更加简单的方法,我们可以先在另一台可以正常使用新硬盘的电脑上对这个硬盘进行分区,然后再装到自己的电脑上,安装好windows(对于超过80G的硬盘,最好使用WIN2000和WINXP系统,并且每个分区的大小不要大于30G),此时尽管在DOS下您只能使用硬盘的一部分空间,但是进入windows后,由于windows对硬盘采用的32位甚至48位管理方式,也可以使用硬盘的全部空间。
5、盘符交错的问题
  在使用WIN98的系统上,如果安装了第二块硬盘,就会造成原先系统的盘符发生改变,从而造成一些软件无法正常工作,而我们可以利用下面的几种方法来解决这种盘符交错的问题。
方法一:将系统升级到WIN2000或WINXP。由于WIN2000和WINXP采用了全新的48位管理方式,在这两种系统上安装第二级硬盘,就不会再出现盘符交错问题了。
方法二:在CMOS中只设置第一硬盘,而将第二硬盘设为None。即将CMOS菜单中的"Standard CMOS Setup"一项中第二硬盘设置为"None",然后选"Save & Exit Setup"退出CMOS即可。这样,在Windows系统中就会按IDE接口的先后顺序依次分配盘符,从而避免"盘符交错",也不会破坏硬盘数据。不过这种方法的缺点是在DOS模式下无法访问第二块硬盘。
方法三:对第二块硬盘进行重新分区,先删掉第二硬盘上的所有分区,再把它的所有空间建立成一个扩展 DOS 分区(不能建立主 DOS 分区 - Primary DOS Partition),再根据需要划分逻辑分区。经过这样处理后,第二块硬盘的所有分区就会排在第一块硬盘的后面,这样也就不会造成盘符交错了,而这种方法的缺点是会破坏硬盘上的所有数据。
6、操作系统无法支持137G以上大容量硬盘的问题
  很多朋友在使用超过137G以上的大容量硬盘时,虽然主板的BIOS已经可以支持大容量硬盘,但是仍然出现频繁丢失数据的问题,这是由于操作系统无法识别这些大容量硬盘。
  由于超过137GB的硬盘都采用了48bit LBA模式,所以必须使用支持48bit的操作系统才能够使用硬盘的全部空间,早期的Windows 95/Windows 98/98 SE/Me都不支持48bit LBA模式,无法提供对137GB以上容量的支持;而目前比较新的WIN2000和WINXP操作系统虽然都支持48bit LBA模式,能够正确识别超过137GB的硬盘,但是默认情况下并没有启用对48bit LBA模式的支持,需要在安装操作系统后再安装补丁程序,才能保证硬盘数据不会丢失,只有使用WIN2000+SP4补丁和Windows XP+SP1补丁,才能保证硬盘的正确识别与使用。
  此外如果我们使用的是WIN2000系统,尽管WIN2000能够向下兼容识别FAT32格式,但是WIN2000却无法提供对超过30GB容量的 FAT32格式分区的支持,只要分区容量超过30GB,分区格式为FAT32格式,WIN2000均无法识别多余的容量,但是对于NTFS格式的分区来说,则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在使用大容量硬盘时,应该尽量采用NTFS格式。
  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当使用超过137GB以上硬盘,最好把超过137G的空间分成NTFS分区,在安装WIN2000和WINXP系统时,在升级补丁安装之前,千万不要访问盘符排在最后面的分区,否则很容易造成数据丢失或分区表错误,所以我们也不要将重要文件和驱动程序以及常用软件备份到最后面的分区中,以免在使用时造成麻烦。
7、大容量硬盘分区的问题
  在使用大容量硬盘之后,原先的很多硬盘分区工具都无法在这些大容量硬盘上正常运行,利用它们对硬盘进行分区,难免会造成硬盘空间的损失,或者是造成系统的不稳定,其实最佳的分区方法,是利用WinMe上自带的FDISK程序或者Win2000/XP启动光盘,来对大容量硬盘进行分区,当然我们也可以将硬盘连接到一个安装了WIN2000或者是WINXP的系统上,然后利用 "磁盘管理器"来对新硬盘进行分区和格式化,这样才能保证系统的稳定和数据的安全。
四、如何快速移动旧硬盘的数据
  安装了新硬盘之后,很多朋友都需要将原先硬盘上的数据拷贝到新硬盘上,并且还需要重新在新硬盘上安装操作系统,而要转移数十G的数据并且重新安装所有的软件,并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这里为大家介绍一个好方法。
  这里我们需要利用GHOST这个常用的硬盘克隆软件,首先我们将两块硬盘都接连到电脑上,将旧硬盘设置成主盘,把新硬盘设置成从盘,然后引导系统到 DOS模式下,再运行运行GHOST软件,选择"Local--Disk--To Disk"(注意:这是关键的一步,要确定硬盘连接无误,否则会造成硬盘数据的全部丢失)。
  这时GHOST会将旧硬盘上的所有数据(包括分区信息)原封不动的拷贝到新硬盘,等到数据拷贝完毕后,再关闭电脑,将新硬盘设备为主盘,再重新启动电脑后,这时新硬盘就已经可以启动系统了,并且分区的情况与原先的旧硬盘一样,但是硬盘还有一部分空间没有使用,这时我们再利用FDISK以及"磁盘管理器 ",将未使用的空间划分成几个分区,这样新硬盘的所有空间就都可以使用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去吧ctrl+c来的  毛用都没

网友:
说的好像都没什么用

网友:
好象太老了~~现在硬盘都是大容量的了,还讲80G的~~

网友:
这是7年前的资料

9年前 你不知懂不懂 什么是硬盘
现在的科技发达啦

网友(2017-02-26):
额  东西有点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