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电源

楼主(2011-04-19):
电源   紫线电压5v  绿线电压5v  短接绿线电压为0  但还是没有输出   lm339换过还是不行
待高手请教

网友:
有可能是主开关管坏了

网友:
呵呵  确实挺奇怪的、、、

网友:
测得管子都是好的   真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
慢慢来,及不出来的!

网友:
短接绿线后,检测驱动芯片4脚点位,确定芯片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
风扇有动吗?应该是保护喽。

网友:
测下推动管短接前后电压有没有变化,有的话就是主开关管的问题,没有就是前面494的问题。

网友:
风扇没动  都没电压

网友:
把494也换掉看看

网友:
把494的4脚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