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431电路看不懂求救论坛

楼主(2011-04-19):
箭头2.5V电压时从哪里来的 。是431自己产生的么。还是分呀而来的

网友:
是RSMVCC3V通过ER10跟D15而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D15那个二极管是降压做用么。降压多少

网友:
你这时哪部分的电路啊 ,应该是一个供电芯片产生的基准电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精英一块945 产生内存供电的基准电压的 。 我一直不懂那个2.5V是哪里来的

网友:
d15 是个稳压二极管

网友:
D15是一个三脚的稳压芯片。。。。只是F端跟C端连在一样形成了个固定的2。5V的稳压用

网友:
那些电阻也有分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理解了。 谢谢你 我以前一直搞不懂那个2.5哪里来的

网友:
那2.5不是要输去,而是将3.3输入用431 固定为2.5,看下面1.05就知道

网友:
学习了 受益匪浅

网友:
电阻是分压的,得出2.5V来,然后D15稳压,高出2.5V就到地了。再经R12R13分压得1.05输出。这种供电电流一般不会太大,而且费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