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GCT-M2不跑码,修后有时不能重启

楼主(2011-04-19):
精英945GCT-M2不跑码,重启灯常亮,开始故障跟此贴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5263差不多,现在修后有时不能重启,按重启有时会断电,还有诊断卡跑D1,板子能点亮,这个正常吗???

网友:
精英的板子跑D1能亮,这是正常的!重启断电,看看复位线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蔡杰赢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有一次单桥的主板,关机变重启是桥的问题

网友:
这板你放下店就可以把码跑完。设置后或重启下就会跑D1这是正常的。很多都是D1能亮的。你那板具体是什么情况,一般修好一个问题,别的问题一般不会有的,只要多重启几次能亮就行,不管跑什么代码。还有有的板重启断电是正常的,它过一会就会又上电。

网友:
今天PI 跑了一上午,没有死过.

网友:
我也刚刚遇到一个msi的945p的主板正常开机进系统使用 但是一重启就关机了 而且不插硬盘的情况下在 重启也关机肯定跟系统没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