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20寸液晶换灯管 高清多图

楼主(2011-04-19):
灯管焊接 支架组装 制作中

网友(点评):
你不要误导新手,你的方法是错误的。

网友(点评):
你还敢在屏的上半边撬,终有一天你会换出线的,大家千万不要跟他学

网友(点评):
这样换灯管确实存在更高的风险,对于新手可能会导致更大的错误。

网友:
换灯管后白屏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呵呵,LZ我们学校了!

网友:
LZ这样换灯管,才是我们做为维修人员的技术所在,本人不大喜欢抽灯管,支持LZ!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仔细点  白屏故障多啦

网友:
白屏。。一个是屏没有供电。一个是驱动板有问题。在不就是屏坏了。。我收了个19寸旧的。。开机白屏。。。回来弄了很久最后才知道屏坏了。。我那个赔啊。。呜呜呜。。

网友:
坏了放在那 没有勇气去 再拆

网友:
LZ从模块那开始开不怕搞到模块吗,而且模块那边的扣比其他边深,不怕变形?     而且台面太乱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直接拆的话容易漏光  而且抽灯管才是技术活    直接拆的话风险大

网友:
学习了,不过20寸的显示器怎么才2根灯管呢

网友:
灯管没仔细拍,相机没电了,灯管有两组一共4根。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会的,把固定灯管的橡皮块、背光薄膜固定框位置装好一般就不会漏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搞到模块什么意思, 是排线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笔记本的屏幕换灯管 都是抽    从来没有漏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灯管白屏。白屏说明灯管OK了。你可能把屏边缘压碎了会白屏的 我以前遇到过 这样的

网友:
其实这个就是认真,仔细就行,,,,

网友:
很好很强大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换灯管是一个胆大心细的活,心里不要有畏惧和担心,多练习,熟能生巧

网友:
我换灯管就是这样换的,熟能生巧

网友:
这种环境真担心楼主的屏.....

网友:
嗯,现在我也是用的这个方法,感觉这个方法才是彻底的解决问题。
去保护抽灯管都是不太完美。

看你焊接完怎么不套上热缩套呢?

网友(点评):
灯管架组装 因为数码相机没有了 没拍

网友:
楼主你好   我认为你这样弄的话有一个地方不好   就是拆上面的卡扣   上面的其实不用敲   你只要把三面的卡扣敲下来就上面的用手脱这瓶  一拿就拿下来了    这样就更不容易把屏给弄坏了

网友(点评):
一边的卡扣比较深 而有的在上面有的在下面

网友:
很佩服楼主的细心和手巧。。。
但。。。。
个人感觉,抽灯管风险小,速度快。。。。
像楼主这样把屏拆出来的很容易把液晶玻璃打碎。。。

网友(点评):
我笔记本才抽管灯

网友:
同意8楼和22楼的,楼主这一步撬屏的方法确实很危险,其实只要把下左右的掐口打开,用手掌托住屏,稍用力就能拿下来了

网友(点评):
上、下边 不打开扣,也能把屏拿下来?

网友:
回复 网友F:

打开下,左,右。然后从下边框开始,手掌托住屏表面,边框脱离,然后双手卡住屏左右两侧确保屏不错位,屏与框成45度角左右,就能拿出来了,,,说得麻烦其实很简单

网友:
回复 网友G:

液晶灯管···怎么好抽?

网友(点评):
不是每个屏 都可以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H:

不能抽就打洞。。。

小心点就可以

网友:
台面太乱不怕把屏挂画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動到軟屏線了...  無解了吧

网友:
用抽燈管或許快一點! 拆掉換風險大些!

网友:
楼主维修间乱啊,沾上灰尘很不好清除

网友:
回复 网友I:

呵呵,悲哀呀!

网友:
在排线 上头拆貌似很危险~~~灯管焊的毛刺多了些。。

网友:
换灯管靠的就是仔细。

网友:
LZ是强,我一般不敢这样拆,尤其是摔坏灯管的屏,杂牌的也比较麻烦,上次一个杂牌的我拆过后装回去就出现了线条,所以现在不敢拆了

网友:
这种换灯管的方法不好  很容易弄坏屏  应该屏朝上  用壁纸刀撬下面   然后撬两边   都下来上边一拿就下来了     百分百不能弄坏屏

网友:
这种换法风险很大,还是用别的方法比较保险

网友:
这样换费时,屏易被人为损坏,风险大。。。。。。。。。

网友:
换灯管就应这样换,只要仔细点没问题的主要是不要把屏面能藏。我接修过抽灯管的屏从修理时间看都不是很长就坏了不知为什么(可能是接口不容易处理容易和外壳放弧)。我一直用楼主的方法还没有返修的。
这种方法主要是细心不然会出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