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被打后的电脑

楼主(2011-04-19):
今天邻居的一台笔记本,nec的 看样子都些老的本本。

按开机键能显示开机logo ,能进到‘让选择要启动的操作系统’接下来就是黑屏 ,什么都不显示了。
  他说是拍了一下本本的,我心想用的劲可小不拿去,一下子把电脑拍黑了。  请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这个本本的型号是  nec的 PC-VA10JRXEG的

网友:
是不是启动画面不出来啊.换个硬盘装的系统看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恩,同意楼上的,找个有系统的硬盘换上试试,应该可以的

网友:
呵呵  可以从做一个系统看看、、、

网友:
如果不行的话  那就换硬盘试下、、、

网友:
重新做一下系统试试看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安装系统了

网友:
问题不是很清楚!是不是把硬盘拍松了呢?

网友:
这个问题,你外接显示器看看。

网友:
要是开机拍的,硬盘肯定挂了。

网友:
我还以为被打是打得中间断了呢,准备好了进来,原来只是硬盘被重手法击到了。。。

网友:
先做系统在说  做不进去就换硬盘  估计硬盘多数

网友:
估计是硬盘坏了

网友:
打开 看下有 那该是虚焊,接触不良导致

网友:
最好是用可调电源 ,诊断卡 来判断

网友:
现在是黑屏还是不开机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分区,从做系统看看。

网友:
用PE启动下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看看我可能恢复我看看我可能恢复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88351-1-1.html

网友:
哦   完蛋咯

网友:
应该是系统和硬盘的问题,重新插拔下硬盘试试,不行就换个

网友:
估计硬盘废了,或者系统O了,遇到过一些C盘无法访问的,连PE都进不去

网友:
这种老机可能是北桥虚啦,我上次也碰到过,拆机用手压北桥就OK啦,加焊都没有,客户拿走几个月啦,一直没有打电话给我。应没问题。

网友:
把硬盘挂到别的机子上试一试。

网友:
这个问题软件方面系统,硬件要么就是内存,硬盘。

网友:
      不进系统  直接进光盘系统。 看看还是不是一样的黑的。    如果不黑的话      把硬盘查查了。

网友:
屏应该没问题

网友:
清下CMOS试试

网友:
厉害,真是什么 样的都有!

网友:
看看排线,硬盘和装个系统

网友:
拍坏了吧

网友:
可能硬盘坏了!先换硬盘试试再说。

网友:
硬盘坏了 。! 不信你测测

网友:
用外接看看,再拍拍,

网友:
同意楼上的,可能是硬盘拍松动了,无法进系统。电池取下,先把硬盘重新拔插紧,再试着看能不能进系统,如果能进,就ok ,如果不能进,那就用光盘或者u盘,启动,先进PE看看,如果PE能进,说明电脑的其他硬件基本工作正常,重装下系统试试。还不行,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硬盘坏占多数,还有就是显卡了

网友:
建议先装系统 应该解决问题

网友:
老机器只能挂系统进去 ,怎么用PE?

网友:
接触不良机会大点吧
再不行装个系统试试

网友:
直接GHOST个系统进去

网友C:
关键看能不能找到硬盘

网友:
拍了下,我估计是硬盘挂了,换下硬盘试试看。

网友:
从分区作系统看看,不行在考虑硬盘

网友:
进PE系统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2011-05-21):
笔记本一般黑屏,多属于接触性故障,拍打不好,要用力按才行。

网友:
测试下硬盘。

网友:
真他马暴力

网友D:
有东西给拍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