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接口的疑问

楼主(2011-04-19):
接到一台七喜KW300,板号是SW1。
开机无显,接了VGA接口可显。
查了LCD接口,+LCDVCC和+G_PWR_SRC供电都有。屏线的8条数据线测了无问题。怀疑是屏坏。
知道高压板需要开启信号,那么LCD是不是也需要开启信号?

网友:
LCD没有开启信号。一般显卡正常后会送出高压板开启信号,以及读屏码片的Sm总线,最后送出LVDS差分信号。你的机器外界VGA有信号,而屏没有很多就是显卡的问题,特别是NV系列的独立显卡。

网友(点评):
说的很对,不过要补充下,LCD的开启信号相当于lcdvcc供电开启信号,两种方式:显卡或者是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