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kpl-am se 不跑吗

楼主(2011-04-19):
主板CPU核心1.3V  内存1.8 显卡 1.5 都正常 CPU条件都满足。。。就是BIOS  1脚片选 0.3 2 .5脚数据线电压0.3左右 其他正常。。。大家修到过没有 ,或者有图纸传一份图纸,感激不尽、、、、、、、

网友:
压座子试一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修到过?拿来时候可以开机,客户用了几天又不行了现在不跑码。。。感觉那里虚焊了。。但是不知道那个地方

网友:
加焊底座试试

网友:
是不是ASUS G31芯片组的?先刷个BIOS试下,不行就换IO

网友:
应该是CPU没接触好  或座子虚了吧、、、、

网友:
最多的就是U座和BIOS坏了。U座数据测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