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3.3V电源电压偏低如何修理?

楼主(2011-04-19):
短接绿线,测电压,5V 和12V都正常,就是3.3V的测得只有2.3V,把3.3V的电电解电容拆掉后,测还是2.3V,3.3V的那个三脚的双二极管也换了还是只有2.3V,然后把3.3V到地的那个10欧电阻拆掉后再测就有3.3V电压了,但是电阻是好的我测了是10欧正常,为什么装上就不行呢?高手门能告知修理方法吗?

网友:
那你就换个电阻试一下啊、、、、

网友:
换过一样大还是不行,也是只有2.3V,加大到50欧的话,就可得到3V电压,再说这样靠加大电阻来提高电压,对电路来说好像不好吧?

网友:
我遇到过3V3变成2V多的,是因为相关线圈的有路断路。补焊并查一下铜泊有无断路的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431坏了 或是431后级的调整管【PNP]管坏了

网友:
是431坏了 或是431后级的调整管【PNP]管坏了

网友:
10欧电阻为3.3V负载电阻,加10欧电阻电压下降,说明3.3V带负载能力不行,查3.3V稳压环路,如控制晶体管、TL431。

网友:
一般3.3V电路,都是从5V线性或开关降压得来,检查反馈系统RC参数。

网友:
我想拆掉对地电阻后,能得到刚好3.3V,应该说明稳压电路正常工作,不关稳压电路的问题吧,应该变压器的问题多一点,但是又没有相同的换,现在把电阻加大到50欧,可以得到3.15V的电压,可以启动电脑,就这样用着先,等日后有相同的变压器再换换试试看,有的朋友可能会问,如果变压器有问题为什么5V的电压,又正常了,这个问题我也想过,因为5V的对地电阻大,电流就小,所以正常,而3.3V的对地电阻只有10欧,电流大,带不起所以就降到2.3V了,我现在没有变压器可换来试,只好把对地电阻加大,减少电流来提升电压了,我这个想法不知对也不对,请高手指出

网友:
有一个电压比较的

网友:
那位高手出来指导一下,谈谈想法,看看有什么更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