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来了。电脑无特殊要求可降压降频使用

楼主(2011-04-19):
夏天来了,有些电脑会出现莫名其妙的死机。有时甚至不等进系统就挂掉了。以前碰到过不少。机器刚开始用的时候没事。过一段时间死机。再重启不等进系统就死机。这时候你进cmos里会发现机器很热。特别是cpu,你把电压先降低。保存后,再进cmos把频率试当降低。这时的机器会变的很稳定。比加什么散热器啥的要有用的多。1.37V的我一般都降到1.2,最低1.15,再低就起不来了。频率一般降百分之二十左右就成。性能稍有影响。但是影响 不大。

网友:
怎么降频啊?我还没有试过。。。

网友:
进cmos 里面,一般都有电压和频率控制,各个主板的不太一样。但大致相同

网友(2011-08-08):
这个贴子现在这个温度应当很火呀,怎么都没来看的呢。这几天出了好几个这样的故障,降一下就ok了。你们是不是感觉降了性能下降不少呀,其实没多大影响。基本上试不出来。你们可以试一下。

网友:
我试过了,是台玩游戏的机子。 我降完之后,客户跑过来说自己的机子卡的要命。。

网友:
同意LS的 !!!!!!是啊 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