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U盘格式化工具,量产失败可恢复。

楼主(2011-04-19):
只试过金士顿U盘。取之于网,献之于网。

网友:
手头上正好有几个U盘试试看

网友:
这个是什么,适合哪个u盘芯片

网友:
下来试一下。。。。。。。。。。。。

网友:
我也下载,来试试哦!

网友:
不针对哪种芯片,通用的。
手上有坏U盘可以试试,
U盘插上只显示可移动磁盘,不显示容量,不能格式化的。
硬件坏的可不行。

网友:
有用嘛,我有一个U盘就是不显容量了的

网友:
好的 备用一下吧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个.量产都不行.试下吧.能好最好了

网友:
应该不能通用吧。。。下载备用 。。

网友:
很不错,我的U盘量产化失败后是短接闪存芯片的两个引脚之后用软件强行格式化修复的。现在量产化成功

网友(2013-12-13):
我的不好用,不知道别人能用不

网友:
不知道怎么量产

网友:
手上刚好有个8G的金士顿U盘

网友:
说的好楼主 谢啦

网友:
这么牛的一个软件,试试看

网友:
搂主,找不到闪存阿啊啊啊啊啊

网友:
备份一下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