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mini9 上网本

楼主(2011-04-19):
戴尔 mini9 上网本 8G固态硬盘 重新分区后装系统提示 operating system not foud ! 请问大家这怎么解决
固态硬盘
戴尔

网友:
大家进来帮帮忙啊

网友:
lijia721
的帖子
换个其他系统安装

网友:
操作系统不判

网友:
不知道楼主分完区后C盘有没有激活..在就是重建下MBR主引导记录.现在这个问题很多

网友:
已经换过N个系统了,主分区激活了

网友:
细水常流
的帖子
请问你用什么工具重建M B R 主引导记录

网友A:
operating system not found 是没有找到系统,
首先确保本本上没有插入优盘 移动硬盘之类的东西
开机进入BOIS中,看看启动顺序是不是指向HDD
实在不行,那就借个盘重装

网友:
lijia721
的帖子
我是用winpm的,在pe下用的

网友:
lijia721
的帖子
关于系统重装的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78334-1-1.html

网友:
你有可以还是分区的问题,你有DM分一下区,在做系统试试哦!

网友:
5楼正解。。。有很多GHOST光盘里的的分区软件好多都带那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