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MOS管G极电压被拉低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04-19):
(无正文)

网友:
是偏低还是拉低啊?你怎么知道是拉低?那就查核心供电 IC的条件啊

网友:
一级一级往上查就可以了

网友:
看不懂,是拉低还是偏低!

网友:
   好,加油查~~~

376057772 -4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我也是新手,要加紧学习了。

网友:
mos管坏就可能拉低电压,你可以把mos管吹下来,再量一下G极的电压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吹下来了 怎么量电压啊  本人是个生手

网友:
还是把G挑起来,然后量焊盘和G,很简单的

G 级悬空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下。

376057772 -6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下。加油

376057772 -6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kankan  来学习

www359612139 -5 论坛严禁灌水 广告
376057772 -6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供电芯片其他脚电压正常吗      都行的话挑起MOS管G级

网友:
MOS管本身也可能有问题

网友:
滤波电容 和 电源管理芯片都可能

网友:
前面负载那里有短路吧

网友:
用手轻轻摸管子的表面,如果是特别烫手(手好像要被烧灼),那就可能是负载重,也有可能是管子坏

网友:
查一下供电管理芯片正常不?然后再查MOS管

网友:
先换个mos管试试啊

网友:
吧管子取下来·  量下其他管子看 g级正常不·
或者换个管子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方法怎么判断是拉低还是偏低

网友(2011-05-19):
可能MOS管坏,换还短就换控制G极那个IC拿掉,

网友:
就那么几个地方,换了就行了

网友:
芯片坏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哈哈,又学到一点知识了

网友:
不能吹掉MOS管上电的,会烧元件

网友:
换cpu试试吧!

网友:
把g基翘起加电看似否有电压        没有就跑线看啥引起的..我是新手仅供参考

网友(2012-04-14):
先把MOS管换掉

网友:
本体不良,或是控制IC,排除啊

网友:
有短路啊。。。

网友(2012-05-15):
{:4_106:我也正在烦恼呢

网友(2012-08-09):
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但是是主板。CPU供电被拉低了,客户网的买是主板。高手求救啊。

网友:
控制MOS管的芯片坏。。。

网友:
换个MOS管试下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