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事不劳的后果

楼主(2011-04-19):
昨天来了一个清华同方F5600S的机器U口不能用,拆开机后发现U口有被修过,目测可以发现有掉PIN的现象,直接动手从报废板上拆,之后换了4个都没好,测量阻值都是正常的,有供电USB鼠标灯也不量心里就纳闷了,随把南桥加焊了也没好,放弃。今天又开始整,心想是不是供电和地反了,把鼠标插到好机器上确定了一下供电脚,再插回故障机不幸确实反了,因为那接口真的不好找忙活了一上午才好。

网友:
之前4个口都不能用吗?你换的和原装的不一样应该装不上机吧?

网友:
呵呵  还是仔细点好哦、、、

网友:
不仅如此,很多时候我们还不能照着USB定义做

很多傻逼产品喜欢乱整,特别是一些杂牌硬盘盒啊什么的

网友:
吃一堑长一智!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网友:
你试的时候会把u盘烧掉的!!

网友:
维修需要细心哈

网友:
楼 主太粗心了。

网友:
我第一次换笔记本USB也接反了 还烧了一个U盘。U盘还冒烟了 插在被别的电脑上居然还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