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做爆4片M52-P的芯片,实在搞不懂了

楼主(2011-04-19):
一台联想C420机器,显卡花屏,用的是ATI M52-P显卡,因为这个显卡也有核心虚焊的问题,所以就在淘宝上找全新芯片

第一家是BGA芯片专卖,标80元每片,买前跟他们确认是全新,订了10片,收到货发现芯片上还有点胶的痕迹,退货处理,损失20元到付运费。
第二家是朝阳本本芯片,跟我确认是全新的,收到看感觉还好,第一片直接做,ZM R590,开三温,上加热到245,看锡球已经塌,停止加温冷却后量显卡供电已经直接对地。

    再取一片全新的植成有铅,上机量供电不短,但上电后不亮,显卡芯片很快发烫。
    再取一片全新无铅做,同样,到锡球塌了量供电已经短。芯片上看不到任何的鼓包情况 。

    再取一片全新植有铅,做上去跟第一片植球一样的状况。

    把之前原机上的显卡植球做上去,机器就亮了
    这样下来,就废掉了4片芯片,严重亏损

之前M52-P的显卡做过不少,现在怀疑这批显卡芯片有问题,不知道有谁最近买过朝阳家的全新M52-p,使用下来的情况怎么样

网友:
哪这台机器你修下去已经是亏本了

网友:
有时做点亏本生意也没有关系,但这种不明不白的事情,太叫人郁闷了

网友:
LZ其他芯片咋处理啊?

网友:
这个A卡,确实不好做,楼主,上部温度低点,下面高点试试.

网友:
植有铅都不行,应该跟BGA的温度设定没有关系了,剩下的肯定是要退货处理了

网友:
LZ一次买10片芯片?我的天啊~~

网友:
你这个显卡最好是烤箱里烤一下,里面可能有水气。我做了几个也没坏过你温度设置也不高我比你还要高5度。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新进的bga芯片最好烤一下再用。特别是ati的芯片,不管是南桥 北桥还是显卡。

网友:
82801IBM曾经连续做坏了8片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听起来很有道理。可是我们没用过。烤箱是什么烤箱?之前我看过一老师的帖子也说用烤箱烤防止板子变形。真的有用吗?怎么用的?能给介绍一下吗?

网友:
我一般进的芯片上机前就要烤一下我用的是老婆烤面包的烤箱上下同步加热90度半小时

网友:
买回来的料要烤一下的

网友:
如果是出现鼓包,水份的原因会大一些,但现在这个不是鼓包,所以,我是怀疑料有问题。
一般常用料我订的话都会多订一些,象631我是一次性订了100片,还剩10片左右,全部都一次成功。而且我这压根就没有烤箱

网友:
不是芯片质量问题就是焊接曲线或者机器的事情啦

网友:
哎   有同感  貌似是芯片本身的问题  我上次拍了几片7200就一片好的  前几天拍的98两片全部坏了    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太有才了!

网友:
偶有同感,我前几天换一台GATAWAY 显卡,是M74的,当时外接花屏,于是加焊显卡,结果核心爆珠,从朝阳本本芯片购一片全新的,回来后烤干降低温度焊接,结果还是起泡了,后来又定了1片测试良品,用有铅曲线焊接,成功了

网友:
做显卡还好点,做北桥难啊,我的GL40,板子被做变形了,都没做好

网友:
买东西找家信誉好的买

网友:
ATI本身也比NV容易坏。

网友:
看来以后选芯片 还的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