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100A内接屏不显外接屏花屏

楼主(2011-04-19):
问题,联想天逸100A内接屏不显示可以调亮度。外接屏花屏(花的很严重)。起初这台笔记本是进系统死机,后加焊南桥后还是一样。然后怀疑是显卡的问题,所以把显卡加焊了一遍,结果就成了现在这个样。量测显卡的供电、数据线均是正常。且开机时系统时钟总线有调变,数据线有波形。后又将显卡更换,显存重新植球,这个显卡是插在主板上的后来又将槽子拖焊了一遍还是一样。请各位帮小弟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跪谢!

网友:
开机摸一下显存温度是否偏高,你换了显卡显存干嘛不换

网友:
确认显卡做好了,那就只能换一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