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8632保护

楼主(2011-04-19):
一台华硕A8JR笔记本待机0.006A 触发后电流0.060~0.030跳变 量3.3V  5V 正常 量内存供电1.8V~1.5V跳变 8632换过毛病一样 VIN跟VDD电压正常   REF1.6V~2V跳变  SHDN 2V~2.8V跳变 1.8V输出的一对4800场效应管换过 外围电阻都量过没有问题 各负载没有短路阻值正常 不知道哪引起的保护 有修过这个毛病的吗 望高手给些提示 谢谢!!!

网友:
你这个是不是shdn信号不正常引起的啊!把芯片拆下同时把高端管也要拆下。再加电测一下shdn还正常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提示 SHDN电压正常应该是多少啊

网友:
SHON电压一般都在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