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彩显

楼主(2011-04-19):
有个CRT彩显 指示灯显示正常  插上主机显示不出来  请问是哪里出问题    主机是好的

网友:
不联主机有没有字幕显示?你说的太不全面了

网友:
不联主机没有字幕显示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联主机没有字幕显示

网友:
没字幕是显示器有问题啦

网友:
显示器有问题,查显示器电源,二次升压电路,行输出。

网友:
开CRT时有没高压打出来?用手在CRT前面感应。

如果有,多是尾板上的视频信号处理电路。

如果没,行电路,你就慢慢查吧。

网友:
要弄清楚具体情况,是信号问题还是高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