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主板诊断卡买什么样的好?

楼主(2011-04-19):
郑州这里,哪里有卖的? 质量好点的? 功能多点的,实用的!

网友:
有小的有大的。听说小的那种比较老款也比较好用,但是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也没用过。我买的是大的那种,叫俄罗斯什么来着,忘记了。不过我用感觉不错。蛮好用的。价格15元。只能说各有所长吧。而且大的是新款的,功能多一点吧。  以前那些老师傅用习惯了都是买小的那种。   我只是给你做个参考吧。关键还是看你喜欢用哪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看来这个东西没什么讲究。那就买个10元的吧。 PCI的

网友:
这个东西,不贵,大概10-20元左右

网友:
2位和4位都一样

网友:
我也要的,不知那种好。

网友:
2位的,指示灯较多的那种

网友:
在电脑城里有卖的,二位的好

网友:
都一样,灯多的好啊

网友:
我用的是俄罗斯破解版本的

网友:
六位的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