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维修

楼主(2011-04-19):
一个一体机,显示器正常工作,之后就黑屏有没有 修过这样的??

网友:
我修过这样的 大多适配器 和接口 容易出问题 ,可以先换的适配器试试

网友:
是神舟的吗?这机子电容坏得多

网友:
拆机换电容的多

网友:
一体机不是都在保修范围内吗,怎么都开始维修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