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一组不输出

楼主(2011-04-19):
如题最近维修液晶经常发现高压问题,故障为闪一下就灭,检测发现灯管没问题,接外接灯管发现一组正常一组直接都不亮,导致保护了。进一步检测发现高压包驱动mos管都没问题,最后都是换通用高压板解决问题,求各位大侠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一般高压板MOS管和高压包是最容易坏的。还有芯片也比较容易坏     但反馈电路我们的修复率很低

网友:
要是找不着配件就直接换通用的高压条就行.

网友:
高压包,推挽管,电容,灯管,没其他的了。

网友:
去保护也可以啊

网友:
回楼上的,一组根本都不亮去保护估计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