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DATE1MMB8不触发维修实例

楼主(2011-04-19):
东芝 DATE1MMB8。客户拿过来,有待机3VPCU,5VPCU.  RCTRST有高电位,无RSMRST待机正常信号(U5 I/O的75脚无高电位输出)95脚NBSWON有高电位,按开关有高低高变化。但91脚的DNBSWON信号无变化,且D3到南桥的那头电压为低电位。

因为有3,5V待机电压,且RCTRST也有,而RSMRST由IO发出的,于是换IO(wpce775laodg)因为手里没有这个型号的芯片,换了一个WPCE773LAODG芯片,换上去后一样不发出RSMRST,而且不开机,结果一气之下准备做南桥,但由于是东芝机,就把COMS放电,电池也拨掉,结果涛声依旧。实在火大,无意中看到旁边的G1,也就是RCTRST的一个短接点,短接了一会。当时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然后再开机,竟然可以开机了,因为换的IO不一样,把原先的再换回去,再短接一样不能开机。于是再把WPCE773换回来,现在可以开机

总结:RSMRST不一定是所有的机子都是在待机正常的时候,就一定会有高电位发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电池拔掉不行,短接一下就好了呢?道理不是一样吗?

网友:
所以大家讨论一下啊,我主要是想告诉大家RSMRST复位不一定会要高电位才可以开机的,当然大多数是要高电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