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 问题请教师傅

楼主(2011-04-19):
接手一个 T40    电池开机运行正常
接适配器不加电    拆机
看电源接口 附近保险断开   TPC 8014    4435短路
更换后开机正常  能进系统    可是总是有报警音
并且屏幕一亮一暗的
一般 T40   加上电池开机 在插入电源适配器
会屏幕一亮 并且伴有个提示音
我这个机器就是不装电池  但用适配器
也是 这样   屏幕一亮一暗的   伴有提示音
确定不是适配器问题
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机器充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你换下 D9  Q73试下

网友:
充电管理电路问题

网友:
检测电池信号不稳定

网友:
电源接口附近的TPC 8014    4435
巨热

网友:
适配器检测信号不稳定。

网友:
换个3806的试下

网友:
适配器检测不正常驻,你讲MOS发热,换了没有啊

网友:
适配器检测信号不正常

网友:
那天我师父 也遇到这问题  他一看就明白了 然后就放那了,第二天他就把好的机器拿了过来给顾客了,我问他是什么原因他就是不肯说。。。。纠结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你还叫他师傅,他还不得折寿啊!

网友:
TPC 8014    4435
3806  都换过了 大哥们  有修过这样故障的给点经验吧 谢谢了

网友:
你是用的可调电源还是适配器?用可调电源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用适配器的话,如果你把电池拔了之后用适配器开机时什么情况呢、?

网友:
我猜测是高压板性能不良了,先换一个试试吧。

网友:
你那叫什么师傅啊,人家说师傅要留一手,但这师傅也太扣了吧,不过楼主这问题可以重点放在甜配器检修信号上,是不是相连的电容变质漏电引起的

网友:
内存拿下来示下

网友:
感谢楼上的回复   问题不存在电源上   适配器换几个都是这样
更不会再高压板上的   4435很热  说明后级功耗大  除了这个别的还真的没有热的地方

网友:
仔细检查充放电电路

网友:
二极管容易坏

网友:
换一个 OK的 H8 涛声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