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运算放大器的输出电压

楼主(2011-04-19):
如何计算运算放大器的输出电压

网友:
这个,,,,,有点难度

网友:
发帖没有一点技术含量, 最起码 也弄个图出来,  让看啊 ,不看怎么算

网友:
不好意思哦  我是新手

网友:
点图查看全部

网友:
按你这个图算的话 应该在2.7V左右

网友:
它是由正向与反向输入的控制   这个不用计算

网友:
+>-时输出高。+<-时输出低。干吗要算7脚电压。

网友:
运算放大器也叫做电压比较器...+向是输出的电压,-向是输入的基准。简单来说,你给它一个基准,它通过控制场效应管发出一个放大电流的和基准一样电压的供电出来。。。当然它的电压高低取决于输入的基准。。。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运算放大器会不断调整控制级所产生的电压和基准做比较,一直到完全对等为止。。。。。不过这个过程在一瞬间就完成了。。

网友:
饼哥德评论很复杂。看不懂。

网友:
饼哥言简意赅,解了我的迷津。

网友:
按你这个图算的话 应该在2.7V左右
请问是怎么得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