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ci945gc战神版 不跑码

楼主(2011-04-19):
一块盈通ci945gc战神版的板,刚拿来的时候,我触发,一看,不跑码,复位灯常亮,又没CPU供电,直接量北桥旁边的场管,发现输出端只有0.3左右,正常应该是1.2,立马换掉,换完,再触发,现在有复位了,CPU供电也有了,但就是不跑码啊,板上其他供电也正常啊,用灯座看了下,也没问题啊,但就是不跑码,且CPU温度有点高,我这就一个CPU,是Intel775针/赛扬D 331 2.66G,会不会是不支持啊

总算解决了,本来昨天都打算放弃的,想不到,最后那一下顺手一压,居然好了,压的是CPU座子,是座子虚了,看了那些灯座什么啊也不能尽信,只能做一个参考

网友:
CPU发热证明它已经开始工作,检查BIOS电路,先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这个板子CPU肯定是支持的、主板坏一般不会同时坏掉两个地方的!你用牙刷刷刷CPU的座子、可能是灰尘多是问题!

网友:
CPU座应该是没问题,我用灯座看过了

网友:
bios的问题

网友:
刷BIOS.刷BIOS还是不行,就打AD线的阻止,

网友:
刷了好几个版本的BIOS,1.1,2.1,3.1,还是不行,而且CPU运行一会他的温度就很高,比平常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