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花屏 飞利浦正屏

楼主(2011-04-19):
显示器的屏12v供电  换了一块2621的板子能点亮可惜是花屏问问大家是不是屏的问题如图下:

网友:
是不是屏线有问题

网友:
我也在怀疑所以问问高手们你的QQ多少我加你没事的时候讨论下

网友:
你在刷一下驱动 可能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2621是万能的
我没有屏线

网友:
应该是排线问题,不是驱动排线,是屏排线。

网友:
估计屏坏了

网友:
屏线和屏驱动板都有可能!排除过之后再说啦

网友:
换一条屏排线,重刷一个程序试试,

网友:
动动屏线看是否有变化如果有就是屏线问题   没有就是驱动和屏的MCU

网友:
屏线或者是屏供电电压偏底,仔细查下电压跟屏线.

网友:
不像是花屏啊,有点像干扰条纹,检查下电源,是不是滤波有问题!

网友:
当然换下屏线更好

网友:
应该是屏线

网友:
屏级有根线断了。

网友:
换驱动板还是一样的就是屏上电路坏了!

网友:
谢谢大家  瓶线没坏我自己做的瓶线  还是一样   可能是屏坏了

网友:
GM2621也不是万能的,我觉的程序问题多点。

网友:
主要是没有有人能给我找个程序啊  谁能给我啊
  飞利浦的lm190e02(a4)(a5)

网友:
修屏呀,不行发来

网友:
我不会修屏呵呵没学过啊

网友:
你自己慢慢试试吧、、、

网友:
免程序鼎科2621通过跳冒设置可以点19屏,问题是必须换通用屏线才行。

网友:
屏线或者程序

网友:
好像是屏线问题吧 你动动屏线吧,

网友:
我自己做了一条一模一样的都不行还是哪个样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怎么确定的 没用别的驱动板点过没有刷过程序不要随便判屏坏

网友:
楼主你用2025 或别的能刷程序的的驱动板试试 看看是不是程序的问题,还有楼主以前的故障时什么能说下嘛

网友:
以前是接vga不显示 换了块驱动板子也不行   万能的板子点就哪个样子啊

网友:
我这也有一块,等待解决.谢谢

网友:
没看过这种花 ,有点奇怪。

网友:
我都晕死了修了一个多星期了

网友:
因为我遇到过和楼主一摸一样的故障的联想LXM19W-AH的屏,换了3种套版,尽管有的不是通用的~胆识它显示的图像的颜色至少是清晰而且不是感觉反色的啊!后来的结果就是屏报废,咱修不了啊!

楼主:那个是不是图像不细腻,看着好像很大的分辨率,从侧面看是有点反色的感觉?

网友:
哦对了~我记起来当时那个联想的屏拿到我这里的时候保险是坏的,白屏,烧毁保险个一个三极管,还有屏线的30P母插是更换或者拆动过的,更换后出图像了,但是图像就是我上面说的那个症状;
当时也分析了很多,最后才想起来我更换的30P的屏线接口,和原来装在上面的正好是个反向;才证明是别人修理的时候没有元件导致屏线插是个反向,插上导致烧毁保险和主控IC!
  当然楼主的可以排除这个例外,可以试着检查屏IC边上的那些排阻或者单个一排的那些有无异常的

网友:
大家喔修好了

网友(点评):
什么意思?

网友:
这种情况,楼主最好换一块2120的驱动板刷下程序看看。把屏线也换一条新的上去试试

网友:
显示器修好了谢谢大家的关照啊

网友:
以前搞过一个三星的!修电源板的!修完后安装 完发现和你这查不多的情况!发现是修完装的时候屏线没接好接触不好了!从新接上用胶带贴上就解决了!

网友:
不用换,用橡皮擦一擦就好了

网友:
像这种屏坏,应该可以修,要不太可惜了。

网友:
学习下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换根屏线试试,应该是屏坏了,或者屏电路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