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tt_cpu 是由谁产生的

楼主(2011-04-19):
vtt_cpu 是由谁产生的,它产生的条件是什么?不上U,假负载,有核心电压,上了真U 没有核心电压,这正常吗?是哪里出现问题

网友:
那就是CPU出问题了啊、、

网友:
这帖子感觉好像在灌水、、、、

网友:
那个不是谁发出的,只是FSB的上拉,一般都是北桥供电满足之后,就可以有的,要是上真U没有核心供电这不正常,但要保证所有供电全产生,而且U上的没问题

网友:
楼主说的不够清楚,vtt_cpu==vtt_fsb,也就是前端总线供电,它一般是桥供电产生后,经过降压,产生的,为1.2v,上假负载有vcore,上真u没有,1,主板是否支持cpu,2,vtt_fsb是否正常,3vtt_pwrgd是否正常

网友(点评):
呵呵,这个是正确的,假负载上的VID是直接接地的,真CPU需要与VID供电才会发出VID组合,这个供电一般由FSB供电转换来的

网友:
看了大家的回答,理解了。这个是在CPU座和NB之间的MOS管上出来的,是吧。如果没有它,就是供电的问题了。如果它有, 还是没有核心电压呢?VID的组合正常,EN正常。
1.主板支持的U,2 VTT_FSB 正常,3 ,这个不知道在哪里测

网友:
你不上假负载有供电测到的电压是假的吧。没有电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管理员,能不能发一个信号定义的帖子呢,比如 slp  pwron 等等的意思呢。以及楼主的VTT
   HIDRV  LODRV的意思

网友:
vtt 总线终结电压。
hidrv 高端管驱动
lodrv 低端管驱动。

网友:
跑了一下午的线,还是没有找到PG到南桥的哪里了,是NH82801GB的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