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260开机不触发维修案例

楼主(2011-04-19):
前些天收到一台ACER 3260上电电流0.03,测试待机5V 3.3V正常,开机按键也有3.3V电压,测试PC87541晶振及南桥晶振都有起振,后极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短路现象,用表测试PC87541第二脚NBSWON#,当按开机键时为低电平,说明按键电路是好的,再测试171脚EC_DNBSWON#,按开机时一直为高电平,说明PC87541没有发信号给南桥,说明原因就在这个EC跟BIOS没有工作起来,不管那么多先换个EC再说,可换上后上电故障依旧,这下晕了,不会是BIOS的问题吧,这个可不太好找,想想应该不太可能吧!听客户说以前是好好的,就是比较长时间没有用了,本来就是老本本了,拆开时灰尘还挺多的,会不会是哪里短线了,对应图纸查BIOS与EC通信电路,发现BIOS第20脚与EC125脚ENV1开路,飞一条线过去。上电后电流为0.01,呵呵。。。。。。看来有点不同了,有自检了,按开机键后电流上去了,装上屏测试,ACER LOG 出来了。心情真是好呀,因此给大家分享一下,刚入门不久呀,有写得不好的地方请多加指点。

网友:
细心很重要啊

网友:
老机器 爱出这种问题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修

网友:
他们是直接通的吗?中间有电阻保险什么的吗

网友:
图纸为什么不写版号!浪费我10分。ZR1早就有了。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上来就知道断线呢,难道不有怀疑工作条件不足吗?是不是修好后直接就发出来了

网友:
支持楼主的劳动成果,问题找到了,本子修好了

网友:
支持楼主的劳动成果

网友:
本来不知道断线的,要是早知道还不用给客户拖了好几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