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到终点了

楼主(2011-04-19):
昨天修了个板子不是跑到24不亮么,,结果换了个(电源)显示器就亮了,但我这个(电源)0显示器也是好的,不管咋的,好了,还是跑24

网友:
你那个应该是电源不稳定吧

网友:
拆开电源看看里面是不是有电容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是有点不稳定。。反正号了

网友:
估计里边有漏电的

网友:
电源有点问题

网友:
电源供电应该不行

网友:
换电容呗。

网友:
这样的故障还真是折磨人啊

网友:
应该是电源供电不稳定。

网友:
那应是电源的问题了。重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