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 BGA

楼主(2011-04-19):
刚做拉个BGA,哎 失败! 有什么经验吗

网友:
     呵呵  如果你有专业的工程师在旁边指导,别慌,头几次慢慢整,应该没问题

网友:
经验是慢慢积累的,首先做简单的BGA,像DBM,FBM.855PM等一点点积累就会做GM45

网友:
做bga 必须要师父教的,,自己是琢磨不出来的。教完了自己可以找报废板练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是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些都是啥? BGA还分什么呢??我还不懂的

网友:
第一次嘛都会失败的,连锡 掉点。爆桥 都会有的。 时间长啦 有经验啦就好,别灰心

网友:
不断累积经验就好了

网友:
呵呵  我连一次都没做过呢

网友:
同感,我也一样!

网友:
我只拆过,用D850风枪拆的,不知道做上去用这个行不行?

网友:
很正常啊.我做了几次都不行啊.温度控制不好

网友:
我还没有做过BGA那,今后要学哦

网友:
我当初学的时候,连做了2天/都不行。汗死。。

网友:
5楼朋友,,请问只在一边看师傅他BGA算不算他教我?不算的话,,能不能算我一个自学?

网友:
多积累点经验 在下手  要不就要花钱 买经验了

网友:
先在料板上练啊。掌握机器的温度特性。练清理残锡的功夫。功到自然成。

网友:
没事,慢慢来,不能急

网友:
都是一步一步过来的 心不能急

网友:
想学BGA 的使用,主板,显示器,笔记本维修的可以联系我。。。

哈哈。基地大把高手。我是最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