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老是咯吱咯吱的并黑屏重启怎么会事?

楼主(2011-04-19):
显示器老是咯吱咯吱的并黑屏重启怎么会事?有续电器动作的声音。

网友:
电源模块启动不良,常见的是启动脚中的一个电解电容失效造成。如果你不会找电源模块,就不要修了,高压危险,非专业人员请勿拆修!!

网友:
象这样就不要开机了,否则会烧东西的.

网友:
这个问题,很不好说,关系面太广,楼主还是先看看是什么情况下出现黑屏的,一步一步的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