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cpu 没有复位电压

楼主(2011-04-19):
下了个图纸  量了cpu供电时钟有电压
复位没有电压  但图上的vtt-ol 信号又不知从哪里出来的
请问vtt-0l是干嘛用的  又是从哪里发出的
待高手啊

网友:
参考电压,从北桥旁边的场管而来,正常时为1.2V,也称为总线电压

网友:
这个电压是不是cpu复位电压呢
高手指教

网友:
这个不是的..北桥发信号.核心供电提上拉..只是个人理解

网友:
那它是不是VTT_CPU电压呢?

网友:
我认为vtt-cpu才是参考电压
至于vtt-ol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