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电视,频道加减键故障,不论加减都到1频道,

楼主(2011-04-19):
杂牌电视,频道加减键故障,不论加减都到1频道,无其它问题。可这个小事挺让人费劲的。无法进维修模式。请个意见

网友(点评):
没有收到电视节日,就会出现这种现象,试用人工收索一下看,能不能收到台。

网友:
按键问题或是程序问题,,,

网友:
使用遥控进菜单选自动收索重新记忆频道。,

网友:
是不是 按键之间短路 ??  拆了,,换按键试试 ??

网友:
没有收到台就是这样, 修过电视机的人都知道, 高频头、中放电路, MCU控制电路

网友(2011-05-25):
哈哈,三楼的对了,应当是程序问题,因为我把跳跃都关了再开也不行。重新搜台,好了

网友:
其实有时候维修的并不复杂,只是我们把事情办的复杂了而已,就这么样用了半年,确实很杯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