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V3000USB全部不能用

楼主(2011-04-19):
今天接台V3000 机器一切正常。只是USB全部不能用。。阻值都正常。供电也正常。。请教有修过这种情况的朋友。能否杀南桥?南桥为NF的。。在线等。。。。

网友:
加焊过I/O还是没法用

网友:
算了。。杀南桥吧。。。。祈祷下。。。

网友:
NF的南桥因为USB的原因而坏的多,我换了好几个了,都是USB坏,换桥百分百的OK

网友:
除了杀SB还能杀谁呢,杀吧。杀了就好。

网友:
换南桥吧 我换过 换了就好了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朋友,给商家报价150,还没回复。。一说修,马上开干

网友:
重置行吗??手上还没有南桥可以换的?

网友:
可以的。只要是南桥没有短路、i就可以直球

网友:
是南桥问题哈 前几天我就开见我师傅遇到一台同样的  干南桥好了

网友:
有可能是I/O芯片,有的主板有专门的外接口控制芯片,就在接口附近

网友:
供电  时钟都正常了 就只能杀南桥了啊

网友:
换南桥吧   。。一般都是南桥问题

网友:
很明显只能杀南桥了

网友:
48M时钟正常吗?

网友:
USB的数据与地址线是南桥出来的,就是南桥问题,你可以先测一下有没有48的时钟信号

网友:
一直认为换南桥,杀

网友:
时钟正常吗???

网友:
我遇到过这个故障,换南桥好了.

网友:
兄弟们怎么查时钟????

网友:
最新消息。。换南桥好了。。由于想节约成本,重置一下,,还是一样USB不能用。。于是还是买了一个NF-430-N-A3换上后好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