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笔记本进入系统死机

楼主(2011-04-19):
HP笔记本进入系统后就死机,排除了系统和硬盘的问题后还有那些问题能够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
驱动换一下试试

网友:
在安全模式下死吗?是的话,也许内存不良,显卡过热。

网友:
内存和显卡也有死机的可能

网友:
把系统的显卡驱动栓掉看看、要不装个系统但是不要装外设驱动看看

网友:
主板显卡,散热不好,都有可能

网友:
散热没问题吧

网友:
散热,显卡,内存,南桥

网友:
是FBM的南桥的那款机子吗?

网友:
SB  EC  时钟

网友:
看看主板有没有氧化,是不是有显卡,散热是不是正常,北桥到显卡的耦合电容量一量,南桥工作是不是有异常.............

网友:
死机有很多种会导致死机的啊

网友:
  LZ你进PE 会不会死机, 如果能正常进PE的话, 建议你重装下系统    系统也会引起死机的。     进PE 也死的话  就要查其他问题了

网友:
有可能是内存或者那个驱动引起的。

网友:
显卡  南桥

网友:
什么型号的啊   具体什么参数都没有 怎么帮你 AMD的U的话换个试一试吧

网友:
这个题目有点大,所能引起的问题比较多,那要看实际情况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