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pl主板不关机故障。

楼主(2011-04-19):
开机不自动上电,io是83627ehg-a的,开了短开机针不能关需要拔电源,按什么路子检查呢?io换过,3.3v开机电压,。
自动上电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主板按开机键能开机,而按开机键切不能关机吗?

网友:
追下PS-ON的线路看有那些元器件有问题

网友:
查主板ATX接口绿线相关元件

网友:
南岭
的帖子
是啊,能开机不能关机

网友:
开机电路有问题了,跑下线啊,看看 有没元器件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