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E8712F-代换

楼主(2011-04-19):
修一块盈通G31战神板,12V短路,通电就保护,查是IO ITE8712F-S短路了,手上没有这型号的IO,试用ITE8712F-A代换,换好后通电正常。

网友:
12V不进8712F-S的。

网友:
他换了居然好了哦

网友:
学习了    楼主

奋斗小青年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饼哥,这机确实是12V保护的,我也很奇怪,接电源座的时时候,不能全插,全插就会保护,只要12V不接触到主板座子插针,就正常不保护,我开始觉得可能是75232坏了,吹下来下一样,最后发现是IO短路了,换了就好了,我也没明白是什么回事,12V是不进IO的.

网友:
有可能是12V转换后给IO供电吧,要不说不过去

网友:
12V肯定不会直接进io吧!io坏可能导致的12v转io供电的问题

网友:
IO 最高电压才5V

网友:
今天又修一片华硕M2N-MX SE Plus,接4pin闪一下就断电了,查CPU供电无短路,强上电,IO微微发烫,ITE8712F-S,果断换成ITE8712F-A正常跑码亮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一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厉害啊 学习一下

网友:
第二行的版本不用看的也可以换?

网友:
还是 原值代换好

网友:
换了之后,12V就不短路了吗。。

网友:
I/O现在一个多少钱!

网友:
简直没有搞醒豁,12V短路 换IO居然好了 搞不懂  打脑壳的

网友:
不明白啊

网友:
顶上去,打死这鬼胎

网友:
我晕!!LZ厉害啊!这样都行受教了!!

网友:
应该是I/O里面的电源监测系统部分出了故障的。要不说不过去

网友:
12V进IO,你跑线,我跑过8712的全脚线图

网友:
楼主的主板是IO坏了更换好了 但应该不是12V短路 楼主可能没有区分出来 (开机掉电)和(供电短路保护)是两马事!。认不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了是供电短路!

网友:
乱换一通,呵呵..

网友:
楼主,如果说12V短路换I/O算是奇迹了的话,那你的I/O也可以这样换的话,那真是算是奇迹中的奇迹了,我们师傅都说不能换,有几块板就是因为没有找到同型号的I/O而放弃的,没想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