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如何测南北桥工件条件 求助中

楼主(2011-04-19):
在网上找了一下南北桥的工作条件  但是上面说HUBLINK总线等总线  在电路图上不知怎么找
是不是在电路图上的这些测试点有别的名字
高手指教

网友:
能说一下南北桥复位测试点吗  在图中的代码是什么
高手指教

网友:
HUBLINK是连接南北桥的那些铜丝。你看可以到的

网友:
饼哥是不是测这些HUBLINK不短路不开路就好是不是
顺便得知南桥北是不是复位了 从哪里测得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