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7552DPS不能用LD7552BS LD7552IS 代换

楼主(2011-04-19):
主意啊LD7552DPS不能用LD7552BS LD7552IS 代换 ,今天修飞利浦190VW9电源IC是LD7552DPS 坏了,后来用LD7552BS代换不行,看到几位前辈提示用LD7552BS代换LD7552DPS,4脚的电容换成100K电阻。修复了,谢谢他们
电源

网友:
4脚的“电容”换100欧姆的“电阻” 电容换电阻 有没有搞错 前辈是怎么给我们说的吗 你确定是电容换电阻吗?

网友:
立维电脑
的帖子
应该是引脚定义不一样吧 不是很懂 应该是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