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35-ds3 重启才能点亮

楼主(2011-04-19):
     如题 技嘉P35-DS3 直接开机报警一长两短。没过显卡, 重启 就可以点亮,     刷过BIOS了。 还是一样的现象

网友(点评):
好主板哦,这个用来测试内存最不错,手头有几个坏的?多的话卖我一片我自己修好用来加工内存

网友:
回复 Solo。 的帖子

          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北桥虚汗么? 感觉不像啊。 重启就能点亮。点重启的时候 我也没压住北桥

网友:
换张显卡看看,然后看下PCI-E的RST正常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显卡换了三张了  都确定显卡是好的。  PCIE的RST正常

网友:
回复 Solo。 的帖子

额 那就不大好修了,好像记得PCI-E和北桥的RST在同一点上,而这两个RST是南桥发的?不知正确否?你查下没重启亮机之前和重启亮机之后各个电压是否有差别还是一样,同时PCI-E,北桥的前后时钟,复位是否一样。能想到的就这思路了,我还是只菜鸟。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测了重启之前和重启之后的pcie_rst    smbclk  smbdata   sdvd_cldata   exp_en_hdr   都一样

网友:
大侠们 来给我分析下撒

网友:
有木有装BIOS电池   有的板子不装电池 或者电量不够的话  第一次不开 关掉 再开一次就OK了

网友:
怎么就没有高手来讲一下啊。等待啊

网友:
等到花儿都谢了

网友:
一线牌子的bios资料对硬件的检测要求很高,稍微有点异常都会导致不过...前几天修个本来bios资料损坏的主板,刷完bios之后变成第一次开机能亮。关机后就挡13,cmos放电又能过,如此循环。。bios绝对没有刷错,是msi的垃圾主板。。。后来给刷个biostar的bios,故障解决...进系统一切正常使用。。。以前修过一个华硕的945,死活就是挡logo...后来刷成七彩虹的bios故障解决。。。。只是网卡不能用,七彩虹的是rtl的,华硕的intelbga的。。。。。你刷个二线牌子同芯片组的bios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认为是BIOS故障么? 我从官网上面下了个BIOS 刷了  还是一样

网友:
前几天我也遇到一块主板,不记得牌子型号了,是块478的板子,每次第一次开机挡A0,只有点复位才能开机,不好找原因,只好将就用了,主板这种问题就是不好搞

网友:
自己用到可以将就用。。 但是这个是一个卖电脑的商家 第一次拿来给我修。

网友:
你查下coms电路 。从电池查起。应该是这部分出问题了。

网友:
找块别的牌子的BIOS刷刷看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刷了几个牌子的BIOS了  故障还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COMS电池上面有3。3v

网友:
自己来顶下。 让高手们看到。 。这板子真的不知道该怎么修啊

网友:
电容??
耦合电容??

网友:
我也想看看是什么问题?LZ我帮不了你,我也是新手。

网友:
高手们 都进来讨论下
这个板纠结了一天了

网友:
汗 故障怎么都这么奇怪呢、、、

网友:
我也认为是BIOS、、、

网友:
解留印
的帖子
bios我刷了。。 刷了很多个版本的了。 也刷了其他牌子的BIOS 还是不得行

网友:
押下南桥试试啊,

网友:
经常碰到需要重启才能显示进系统的板 换个时钟看看

网友:
Solo。
的帖子
期待结果中

网友:
可以按 21 楼“jmpsheng”和 30 楼“星语心愿”的建议来看看。

网友:
超级糊涂
的帖子
返还给客户将就用了

网友:
加焊NB,有可能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