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网络问题?

楼主(2011-04-19):
笔记本
有线能上网,但用无线能连接上,但却无法连接起Q,网页等等,请问是否是哪里设置出错误?或者是驱动安装错误?还是什么原因?是HP的
笔记本

网友:
无线信号怎么样?不要连到电信测试的那个China去就好了。确定信号都很好的话建议更新下BIOS 和官方驱动

网友:
是不是连到电信测试网去了 , 自己的应该设了密码吧

网友:
获取IP和DNS是否有设置自动?

网友:
QQ能上说明网络是通的啊.你把你的DNS给指定下你们那边的通用dns 例如:61.153.177.198 温州的

网友:
细水常流
的帖子
有线能连上说明你的网络是有问题,无线不能上网肯定是无线路由器没有设置好

网友:
路由器的问题哦!

网友:
有时候连上,不代表你就能上吧,查网络是不是好的试下。

网友:
无线信号强度怎样?太弱的话连上了也上不了。有的ip不对头,也显示连上了,但就是上不了。

网友A:
我也碰到过,求解

网友:
插网线可以的话,驱动,系统,应该就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无线路由没有设置,无线网卡里要设置IP为自动,搞好了没有啊?怎么现在主板基地的楼主都不说结果啊?

网友B:
路由器没问题啊

网友:
换个信道试一下。。
另外连接的无线别连错了

网友:
你查查dns的设置,改成自动获得。还不行就要看看 信道

网友:
以前碰到过这种问题,我忘了打开无线网的开关了,呵呵。

网友:
我遭过,我的是小心按到f12了(就是接收信号那个)。你看下你的是不是嘛?入过等不亮或是红色的就是那个原因,按一下那个键,灯变成白色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