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G430怪问题。

楼主(2011-04-19):
手里一台联想G430的机器,开机显示都正常,进系统后问题来了,红一下,绿一下,蓝一下,白一下,黑一下,重复闪,里面声音都正常,外接也正常显示,屏换过了,换个硬盘装过系统了,还是这样,这台机器以前是摔过,摔得那是惨不忍睹啊!对了,是集成显卡,哪位仁兄能否给小弟解答一二。
显卡

网友:
显卡掉点了重值就可以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北桥虚焊了啊

网友:
桥肯定有虚焊的

网友:
人家该说的都说完了

网友:
该换的都换啦 北桥也换啦

网友:
这该是北桥的问题,取下CPU接假负载看一下就知道的‘

网友:
加焊桥试下呗``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啊,修好拉告诉下

网友:
海尔的机器见过一次跟你的情况一样,应该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