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NF4K8AB终极维修

楼主(2011-04-19):
富士康NF4K8AB,754CPU,NF4单桥,该板维修价值不大,技术含量也不大且很费周折。但从维修角度看,说不定有一些借鉴,故特发此贴。
以前网吧拿来的块主板,说前一天还用着,第二天开不了机了,一看是NF4单桥,换台机桥得一百多,,用户放弃了,把板子也放下给我了,心想修好后自用吧,先插上诊断卡试,发现每次只能跑50,众所周知,是NF4虚了,上返修台加焊,完后,上电,变成不上显卡能跑完代码,上显卡后直接档C1,有点类似6100桥虚的现象,难道是桥没焊好,这次取下重植成有铅的珠,做完还是老样子,档C1,换了内存两条,全是品牌机上的良品,换了两个好显卡,依旧,最后又换一次显卡,代码能跑过C3一直到FF而亮机,回头看前两次的显卡全是ATI的,最后是NV7300GS,难道NF的桥只认NV的显卡?(不知大家以前遇过没),能亮机就上硬盘进系统试下,结果,玩游戏一切正常,但还是不尽人意,有时重启了就进不去了,或热机关了,也不能亮机,全是档C1,这时只要按压显卡或桥片又能开机了,以为显卡接触不良,擦了金手指依旧,但多数能开,只要开了机,用一天也没事的,这样孩子玩了几天,正好有本子修,也没管他,今天正好有台939的板子,也是NV显卡,插入那个显卡,每次全能顺利启动,没有档C1的现象,难不成我的显卡不行(有时会字符抖动但不花),于中将7300GS,取下重植了,做上去,一路跑到桌面,试了20多次,每次全正常了,看来此前的所有档C1,全是显卡所为啊。最终解决了。
有两点启示:1、NV的芯片组,与NV的显卡使用兼容好,2、显卡也会引起档C1,不仅内存这样

网友:
PCIE比内存优先检测。
所以看到C1也可能是显卡

网友:
"显卡也会引起档C1,不仅内存这样"

这个懂的,经常碰见。

网友:
楼主每次修主板的时候都先把显卡插上去的吗?是你自己造成的故障。。。。。。。。。你没看看能不能跑的过,就直接插个显卡上去....

网友:
在没插显卡的情况下看诊断卡有没过,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每次修主板全把显卡全插上去,上面不是说了吗,不插显卡时,可以跑完代码,插入后档C1,多数能过C3,而后跑完代码亮机。并非每次不能亮机,因此,插入显卡,才能进系统啊

网友:
修的多了,见的也就多了。。。。很平常的事了。。。NF4的桥加焊用不了多久问题又回来奥了,长点的3个月这样,短的就一个多月,我试过好多方法,有加铜片的,有加大风扇的,就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大家有什么招????

网友: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看来以后试机的时候显卡要过会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