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360 跑23,会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4-19):
这主板刚开始是3M,5M有问题,修出来之后跑23,加焊过NB无效(集显),应该什么查?
主板19V供电,待机0.028A,触发电流达到1A左右。打波好象过了内存。
此主板上的电压:1.08V, 1.25V,1.8V,2.5V 3.3V,5V 全都有。

---------------------------------
换了个CPU就好了,只是现在引导不了系统,能认到硬盘,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另外,想问一下这主板有FIC LPCKBC M38857M8 和 PMU08 M38857M8二个芯片,FIC LPCKBC M38857M8管理接口,另一个管理信号,是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