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竖纹和拖影

楼主(2011-04-19):
看图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看看屏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屏线换过,还是一样 ,刚刚换个驱动板,不出现了  ,这是程序问题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是不是显卡驱动啊  驱动板肯定无关

网友:
换几台机试都一样  数据线也换过

网友:
还是屏线接触的问题。

网友:
学习一下!

376057772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吧

网友:
换下驱动板供电的滤波电容看看,是不是电源信号不纯!

网友:
试下用原装驱动  不行就换屏试下

网友:
VGA线不好也出过这样问题。

网友:
屏线居多 板坏也有可能  你最好先换屏线 金手指用酒精洗洗,是不是接触不好

网友:
是屏线跟屏的接口问题,更换一下屏线或者换屏接口试试吧。用酒精洗下接口。。

网友:
挨个换的试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一定是 屏线接触不好啊

网友:
看图像应该是屏线问题!

网友:
看下板上的1,8V跟2.5V电压和3.3V电压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有可能是屏线接触不好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