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主板维修需注意那些问题

楼主(2011-04-19):
最近接触到主板维修,不知道该怎么才能系统的学好主板硬件维修,希望哪位前辈  老师  高手给指点指点。

网友:
第一:基础知识是很重要的,起码所有的电子元器件能快速测量出来好坏,所有电子元器件工作原理,工作方式,最好能学一下基础的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
第二:你的焊接技术水平,很多故障是自己人为造成的,焊接I/O虚焊,装场管虚焊,换电容装反,这些都是不允许犯的错误,维修只能排除错误,绝不能人为的再去增加错误~
第三:你跟线路的耐心和能力,你的感觉,你的经验,分析判断能力,这些都是比较重要的,能坚持每天跟一块板的六大电路,再烦再困难你能坚持下来,并且要明白这个电路中每个元器件的功能和作用,你一个月能坚持下来的话,对主板的感觉就会比较好了~
不去跟线路,永远都会觉得那些线路很陌生,很复杂,线路大概的走向你都没办法去判断,只有多跟线路,才能尽快的熟悉电路~
     实践很重要,刚开始不容易懂只是时间问题,其实也没什么有些东西修的多也就会明白了。

网友:
我也是新手电路知识懂一些,到了电脑跑线,时序有点头大了。

网友:
我也是初学者,对电路也是很陌生,努力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

网友:
有时间多实践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