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机插摄像头麦克风没声音

楼主(2011-04-19):
致铭主板,AM2CPU,驱动是系统自动驱动,麦克风没问题,是刚组装的新机,难道是系统或者驱动问题,因为我是新手,希望各位老大不要取笑?

网友:
系统里的话筒没开或音量调在最低,进控制面板-音频 看下

网友:
麦克风每次安装一般都要设置的。具体的我是忘记了,可以百度搜一下哦。

网友:
不过我记得是吧音量控制的麦克风声音开开就好了,装完系统好像默认是关闭的

网友:
遇到过几片主板,装上麦克风没声音,其它一切正常,我用的是几种解决方式,希望对你有用:一种是调音频里面,麦克风静音导致,设置回来就OK,一种是得先打个补丁,百度一下可以找到,另外的我都是换上一片声卡

网友:
刚想起来,补丁是KB888111

网友:
回复 网友A:

1、安装主板自带的声卡驱动。并进行音频设置 。
2、像华硕的主板要开启AC97,前面板才能用。(有的竟然要在BIOS中开启)

网友:
音频里面可以设置的吧。
我遇到过一次,重启后必须要把麦克风重新插下才能说话。不然没用。关机后也是,必须要重启才能用麦克风

网友:
这个不用想别的了。。去官网下个声卡驱动从新刷下就可以了。。我就是卖这个板子的。。总碰到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