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04-19):
显卡玩3D游戏偶尔会出现图像变形,变成很多方块的东西,按下WIN+D键切换到桌面之后重新切换到游戏又恢复原样了。试过换过很多版本的驱动都没用,请问是什么问题?
桌面

网友:
显卡虚焊吧,加焊试试

网友:
是显卡问题,如楼上所说 加焊GPU试下..

网友:
加焊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