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5通病~~~~~

楼主(2011-04-19):
         又遇到CQ45了   外接正常  屏无显 连背光都没有  没有LCDvdd   LCDVDD是主板Q8转换的  测Q8输入正常  无控制ENAVDD  此由显卡直接发出  测无断路  Q8换过   显卡换过  无效  有修过的兄弟分享下啊

网友:
这不应该是通病吧,检查显存看看

网友:
这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绝对的通病   坛子里都不下10篇这种帖子了 显存已经排除  不是他的问题

网友:
查一下显卡及显存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楼主还是死心塌地的测量显卡的各个模块的供电电感把 ,实在不行,刷BIOS

网友:
显卡工作条件

网友:
是显存的问题换显存

网友:
不明白。。如果是显存的问题,,为什么楼主接外接显示器是正常的呢???我也碰到过一台这样问题的机器。。。最后直接把屏供电的mos管短接了就显示了。。不过有时该黑屏的时候它是白屏。。。

网友:
应该是显存电路。

网友:
不过我和顾客说好了毛病不好找。。客户也理解说这样起码可以用。。没信号白屏就是开机的进系统那一会。。楼主实在弄不成也这样和客户沟通下算了、、、

网友:
已解决   其实不是什么大问题   只是没遇到过  没想到这方面而已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32571-1-1.html

网友:
这是这款机器的通病 与机器设计有关

网友:
先换条屏线试一下,我就遇见过因为屏线内置什么都不显的

网友:
是不是屏线断了啊

网友:
我也遇到屏线坏啦,不显示的

网友:
显卡附近的零件 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呵呵。。。是这样啊。。真是没想过屏线的问题。。是有机器要检测屏的。。谢谢。。。

网友:
没有屏供电,重另个地方飞一个3.3V不就行了吗,有这么麻烦

网友:
是屏的开启电压,你说的白一下那象是高压板的开启电压,你可以查查高压板有没有3.3V开关,如果没有从屏线上飞一个可以解决。

网友:
惯性思维害死人、没白看这个帖子!

网友:
热一下显卡,不行就测一下屏线

网友:
本人觉得屏供电应该是Q7转换的,可以把Q7的1端和3端直接连上也可以的。

网友:
原来是屏线坏了啊

网友:
换个屏线先试试!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我修过一台 CQ45   是显卡 屏线 屏都坏掉了  和你的现象差不多

网友:
汗,一般都是屏线坏了

网友:
很多问题都是我们把它复杂化了  其实修机子应该从简单的排除起

网友:
这个机器屏钱坏的多啊

网友:
碰到这种,CQ的,直接干屏线

网友:
CQ真的是垃圾中的战斗机

网友:
难道LZ  也是屏线断了。。??

网友:
哦,原来是平线的问题

网友:
修到很多 都是屏线有一根断了 导致没有认到屏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在好没好啊?